GA-A75M-DS2 声卡求助

楼主(2017-09-08):
GA-A75M-DS2 声卡求助
有声音 不停的跳 插头已插入,拨出.

注: 接口换过了.声卡芯片换过了.

EC1 EC2换过. CR5 8 换过.  CR7 CR6 正常.   CBC19 24 都换过.还是不停的跳.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LINE1_JD            FRONT_JD               MIC1_JD            查查这3个信号!

网友:
懒省事    可以在系统里   关闭   插入检测   !

网友:
晕死. 标法是这样标的. 没有零件位置图真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NE1_JD            FRONT_JD               MIC1_JD           查查这3个信号!

谢谢. 5.1K 电阻,测下来正常.加焊也无效. 后来换了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5.1K 电阻,测下来正常.加焊也无效. 后来换了OK了.

修好               就可以                          !

网友C:
这种情况  就是耳机插入检测信号上的元件出问题了   那个电阻就是?

网友:
查一下耳机检测信号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  就是耳机插入检测信号上的元件出问题了   那个电阻就是?

三个电阻. 5K 10K 20K 接到三个口的.
合流在一起. 形成反馈. 插入后接口后,其中一电阻一头就接地了. 起到检测作用.

网友:
楼主牛B修好了。楼主牛B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