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楼主(2017-09-08):
联想G485的笔记本开机,电流到0.6左右就不动了,屏也不亮。集成的U,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能说一下吗

网友:
0.6没跑码  查各主供电 正不正常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先测量下,主板上的时钟复位信号是否都正常出现。

网友:
这个简单啊。南桥上的右边有颗电容漏电。敲了就好。

网友:
直接到论坛上搜下。一搜一大把。简单的死的东西。

网友:
好像是个通病,搜一下了。。。。。

网友:
这个机子桥坏的多,基本是能病:桥空焊。

网友:
查一下供电都来了没,然后查PG!!!!!!!!!

网友:
南桥上的右边有颗电容漏电。敲了就好。

网友:
   gongdian供电先看卡有木有啊

网友:
今天碰见一台,拆掉南桥那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谢谢你们。。。。。。。。都试过不行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CPU供电已经出了,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