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j126ec一体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08):
  机子拿来时外观特新,像没用过一样,但就是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6A 有点高,但对于一体机来说也正常。拆机,裸板后看出来是采用笔记本主板和CPU。插上供电,测得公共点(PQ215 PQ214)电压只有1.35V(应该是19V),再测此处电阻读数是375左右,电阻有点低(应该读数在450以上)。
  我的判断是:后级电路有微短路的地方,从而保护住不过电,造成待机电路无工作,0.06A只是电路微短路后产生的短路电流。修短路我是从不看电路图,也不跑线路。直接在公共点PQ215 PQ214处加压,当然要从小到大加、并且要拿掉CPU内存,避免万一是CPU或内存的上管损坏,在加压的过程中过高的电压直接把CPU和内存冲坏;然后一边加压,一边用手去摸所有的上管及其边上的电容;当电压加到5V多时,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达到2.0A多,手摸到CPU供电的上管PQ185,感到明显的烫手。于是焊下PQ185,再测PQ215处的阻值读数487,这正常了。
   按道理到这里直接换掉PQ185,但从附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是普通常见的场效管。确实不想去买一模一样的场效管,而上面也没印型号,只能用普通管代替。代替方法看附图。脚位查找:控制脚阻值最大,输出脚在插上CPU后最小,输入脚看也看出来了。

网友:
铁王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