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块帮同行换个CPU你们干吗?干。

楼主(2017-09-08):
同行送来个华硕W519L版号X555LD 不触发,待机偏高。拆机发现CPU桥一体轻微发热。想起我还有个三星严重进水的料板用的就是这个U(SR1EF)。找到料板粗略测量了下U周围的电容没有短路。报价850同行还价到800。干......  上料板拆CPU 然后开始植球

一切还算顺利。上病号拆U

然后把植好球的好U按上准备加热

搞定试机

还好没有掉链子。实际试机亮机很慢,因为ME是上一个U(PCH一体)的,要改ME。改好再次试机秒亮
装机测试完美。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考验的是手工。听说不发帖要被降级啊赶紧多发点,其实我主要是来骗点分的大家不要吝啬啊。平不评论不要紧把分留下啊。顺便送上我改好的BIOS。 W519L X555LD 2.0已改ME

网友:
这种 不是很好换,而且很多坏了都换版了

网友:
BIOS怎么重复了?两个BIOS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一样。版主能不能删除一个啊?

网友:
这个价格到位了,感觉值得了。厉害的!

网友:
有料就好说,I5买个CPU也得800

网友A:
i5 4210U  卖800主要是换CPU这个技术活比较费时  利润还可以了   。话说楼主HSW这种U 换过很多次吗  成功率如何,有没有淘宝买新U给客户换过

网友A:
再请教一下,这个U值球是钢网放上去用锡膏还是摆锡球。看你图片好像值球后加热时直接用的热风枪    我之前试过手工不用钢网值球几个小时才摆完了   风枪没控制好  吹跑了好几个 大部分像个样子

网友:
有钱就是好办事,关键技术还上得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这个U值球是钢网放上去用锡膏还是摆锡球。看你图片好像值球后加热时直接用的热风枪    我之前 ...

吹跑了是因为你的焊锡膏没抹均匀  在一个就是少了或者没抹到位   要刚刚好  靠自己把握

网友:
换cpu风险太大  一般直接建议客户换板了

网友C:
楼主ME你是怎么改一的呀!!!!

网友(点评):
首先,你得有同版本的官网原始ME,然后用WINHEX打开,全部复制,再打开原来备份的BIOS,查找十六进制的202080字段,然后覆盖刚才复制的字段上去,快捷键(Ctrl+B),再保存就完成了ME的初如化了。。

网友D:
  至今都没换过U   风嘴 要用专用的吗 ?

网友:
版主功力了得这种U不好换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吹跑了是因为你的焊锡膏没抹均匀  在一个就是少了或者没抹到位   要刚刚好  靠自己把握

摆锡球我是清完锡然后刷一层助焊膏,稍微加热 变得有点黏    然后摆珠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5 4210U  卖800主要是换CPU这个技术活比较费时  利润还可以了   。话说楼主HSW这种U 换过很多次吗  成功率 ...

以前进水重植球过一次,换就只有这一次。

网友:
这种CPU很难搞,楼主手工一流,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进水重植球过一次,换就只有这一次。

越来越佩服大神了   真心的。我还要经过无数次蜕变才能摆脱小白的帽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这个U值球是钢网放上去用锡膏还是摆锡球。看你图片好像值球后加热时直接用的热风枪    我之前 ...

焊膏涂抹少点薄一点就不会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ME你是怎么改一的呀!!!!

这个。。。我花了500大元在基地学了远程的,不能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膏涂抹少点薄一点就不会跑了。

手里还有1个BGA的CPU 和一个17E南桥    这两天闲下来再试试手  少抹点试试

网友:
同行800块,客户不是要1000,我这边的客户早扔垃圾桶了

网友:
换这种U还是要点技术的,风险也大

网友F:
这手工,佩服啊,楼主,植球的时候电容都取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手工,佩服啊,楼主,植球的时候电容都取了吗?

不用取的, 钢网有凹槽的。上淘BAO看下图片你就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花了500大元在基地学了远程的,不能告诉你。

坛子里有免费教程,各种分离的软件百度都有下,免费的

网友:
就你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次性没做好岂不是要亏钱额,手工真到位

网友:
现在碰到需要换U的 很纠结的。风险高。一不小心就是个坑

网友H:
请教下楼主,植球时如何处理CPU下面电容的。是把电容拆掉了 还是把钢网固定在了CPU上

网友H:
又把楼主的图片看了一遍,是脱网植球吧,这样确实植好后拿掉网不用考虑钢网变形,不过锡珠容易连锡。

网友:
学习学习  不过植株那么大风 珠不跑吗?????????????????

网友:
说真的     如果没得料版,换这种CPU 风险还是大, 一般都不怎么换,直接换版

网友:
我遇到这种CPU和桥一体的都不敢换 买一个芯片太贵害怕发过来芯片是坏的

网友:
换这个,就看主板,如果主板不变形还是很还换的。

网友:
有U就试看   没有就不干

网友:
厉害啊    我都没bga

网友:
接过这种一体U的,一查CPU好像是四五百,直接换板好像也就多了一百多。直接换板没风险

网友:
旧版上有就另当别论了,遇到这种CPU坏的 都是叫换板

网友:
这种U还没搞过,一般碰到U坏的都放弃了。。

网友:
之前直球了一个  一个个摆上去的  累死了    后来买了一个钢网  还没用到  其实也好做

网友:
风险太高了   买过来的CPU也有可能坏的 。

网友:
一般维修很难报价到800左右的 到这个价位普通板子客户都很难接受

不过这个焊工做的很厉害 加分

网友:
这个厉害了 还换bga封装的 我都是直接搞去交换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楼主,植球时如何处理CPU下面电容的。是把电容拆掉了 还是把钢网固定在了CPU上

不用取的, 钢网有凹槽的。上淘BAO看下钢网图片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把楼主的图片看了一遍,是脱网植球吧,这样确实植好后拿掉网不用考虑钢网变形,不过锡珠容易连锡。

多年来都是脱网植球的,习惯了。

网友:
手工非常不错,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种CPU不敢干,风险太高

网友:
这骗的让人心服口服,关键有技术做保障啊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都没换过,怕焊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坛子里有免费教程,各种分离的软件百度都有下,免费的

我学的时候没有的,后来我们学习的视频遭泄露了才有的。

网友:
风险和 动力成正比,这个就有得玩。。。。

网友:
这个我也换过好几个了。一般都是换拆机的,成功率低

网友:
拆料板的呀,楼主要你买新的你会买来换吗

网友:
你真厉害,这种U也换,不过也是啊,CPU坏了,交换主板基本换不了了,也只能换U看看了

网友I:
别人都是加1金币,我加了2个哦

网友:
手工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以为植株就简单了  这样CPU还是喜欢弯的一个家伙

网友:
有料板还好。。要买芯片回来就不用搞了

网友:
手工厉害,报价更厉害,800,能接受的同行真心不多了

网友:
做CPU还是挺麻烦的  拆下来基本上要么是变形 要不就是爆珠 楼主牛B啊

网友:
看着都很吊,这种板子的集显电压什么时候出

网友J:
会改BIOS牛逼哦,加分。顺便问一句楼主,如果这个CPU要订芯片,这个价格你搞吗????????

网友:
这种容易变形吧,我换过一个苹果的,比较厚稍微简单点

网友:
这种cpu我的bga焊台一下来。板子多弯了》装cpu'就短路》楼主技术好。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ME你是怎么改一的呀!!!!

月饼大神发过几个改BIOS ME的贴子 我也是参照帖子改过几次就会了 。先看BIOS ME版本 然后再找到相同版本没上过电的 复制覆盖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种上黑胶了怎么办    黑胶根本没办法基本是主板都会弄掉点吧

网友:
这个U 拆下来的时候没有两头翘起来吗

网友:
我们这碰到CPU基本就没有人弄了 旧的主板只要带CPU的都让人收走了 现在想换的时候才发现一个都找不到了 去淘宝买就更加不考虑了 卖芯片的太坑了

网友:
有现成的U可以试试看   没有还是算了,风险太高了   还是换板好点

网友:
这样CPU还是喜欢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会改BIOS牛逼哦,加分。顺便问一句楼主,如果这个CPU要订芯片,这个价格你搞吗????????

这个。。。没有料板不敢干。我也怕担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别人都是加1金币,我加了2个哦

谢谢你的两个金币,有机会请你吃饭。

网友:
焊CPU风险很大啊 ,板子也鬼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至今都没换过U   风嘴 要用专用的吗 ?

大哥你工程师怎么认证的...是没换过这种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摆锡球我是清完锡然后刷一层助焊膏,稍微加热 变得有点黏    然后摆珠子

我是直接隔着钢网吹  抹助焊剂总是把握不好量  一吹珠子就乱跑

网友K:
这种长条的U会拱起来,楼主是怎样让它不变形的,还有同行都报800,到客户手得1K往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长条的U会拱起来,楼主是怎样让它不变形的,还有同行都报800,到客户手得1K往上吧

风险很大  U会弯 板也会变形  都太薄了  一两次不成功 几乎就再也换不好了

网友:
老司机,赞一个,不过没有一定功力的不要尝试,得不偿失,成本太高

网友:
主要是这个CPU坏的几率超高,换了我怕会坏,同行还好说,客户的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客户还修啊  现在的板子要是买的话好贵啊 我这两个CPU坏的   都不修了

网友:
挣到了,不错楼主,给你个赞加油加油

网友:
楼主好手段  这都换好了 还好拆到个好的U 你BGA的风嘴你用那样的风嘴  还是用一般BGA的大号风嘴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测CPU坏的呀,,我怎么测CPU边上的电容都是会叫的

网友:
值得学习手艺真好 。。。。。。。。。

网友:
高手在人间,这种U价格太高,我们玩不起,穷地方客户也出不起钱,所以一直没有得动手过

网友:
不知道换这个板子 贵不贵啊

网友:
板载的CPU没换过,重新植珠就试过,植好后可以亮机但是不稳定有时候又不亮,最后还得换板,可能是我试过、手工不行吧

网友:
太棒了,第一次看都换CPU ,手工太完美了,我遇到CPU 坏的全给客户说的换不到,只有换板,非常值得看的帖子

网友:
值球还是个高难度的货啊。 值不好就连起了。。

网友:
难是难点,这价收的到是不错,,

网友:
我们这里量小,没有啥料板,什么都要订货。羡慕你们有料板的。

网友:
坏板有U还是可以试一试 买U风险就大了

网友:
如果有料板 有U 是可以试试 如果没有 果断放弃 成本高 没利润 风险高

网友:
不错 价格 可以,,,,,,,,,,,,,,,

网友:
现在一说搞U都没人做了,除非有料板的拆机U 买新的大部分都是拆机的价格高还不一定是好的。弄不好赔大几百

网友:
这么用心的维修,实在是技术啊,佩服佩服

网友:
CPU在哪裡買的?賺大了!!!是我是客人直接不修了

网友:
这个着实很难搞 技术要过硬才好

网友: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U啊!800不错赚到了啊!

网友:
楼主应该把做cpu的具体细节公布出来,才是重点!!!!其他不是重点

网友:
高手,可以的,很好,很强,!!!!!!!!!我从来就不敢换

网友:
技术牛X啊 这种U很难搞的

网友:
有料板可以换试试的 要是去买U换 估计不保险的

网友:
楼主你换什么cpu这么高的价格

网友:
这个板好换,因为它CPU的位置在中间能保特板不变型 ,另款ASUS 15寸CPU靠近风扇的你试下。

网友:
这种U拆下来不会弯么  那么长一个

网友:
这个要是没有拆机,直接换主板了这个要是没有拆机,直接换主板了这个要是没有拆机,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如果没有料板拆....楼主可能不修了....成本高

网友:
我都在修这个板,时开机时不开机,头都搞大了还没搞好

网友:
换U 这个我也干过 不过没成功。。。。。CPU 变形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 ,这种我这边都是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这个CPU都能换好,功底深厚,有几块I3的什么时候也拿来练一下。

网友:
呵呵,技术不错。800价格不错哦。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个X555D,故障现象一样。感觉换这个太难了。我也没料板。

网友:
楼主的焊工真的厉害   这样也能值上

网友:
华硕的板子啊   DELL的板子 愿意这样

网友:
老司机666啊  手法非常好 厉害
老司机666啊  手法非常好 厉害老司机666啊  手法非常好 厉害

网友:
这个我换过一次 中间会凸起来 导致不能完全接触 而且报价偏高 不好换 新的7代小一点应该好搞些

网友:
你的钢网哪里买的?给我个链接,我去买,,这样植球比较方便

网友:
给同行报价报这么高,竟然也能接受,我们这基本上都接受不了的。

网友:
要是有料板当然不错。如果没料板,要我买配件来换就算了。

网友:
楼主的BGA焊接技术扎实 ,但是这种交换主板的价格也就350左右

网友:
关键是能不能稳定。。。。。。。。。。。。。

网友:
做好的CPU会不会变形呀......我之前有做过这样的 但是会变形 装不上去

网友:
同行维修能报到800,你们那做维修太幸福了,我们在同行的机器报300以上就没人维修了,他们直接tb交换主板,

网友:
从来没做过,看来以后有机会也试试看。

网友:
我换过几个这个,,不难换,,个人觉得比四代南桥好换,,

网友:
我还有一台要换CPU 的 正在考虑要不要弄呢,,太贵了

网友:
换这CPU风险太大,不敢操作,万一失手那就亏得大了

网友:
楼主敢换完全是因为手里有现成的料,呵呵,不然要买一个CPU,你敢换吗?

网友:
楼主经验蛮丰富的,手工比较好,还是挺让人激动的

网友:
自己的料不要买 还是可以 搞搞的

网友:
有料件换,肯定是划算了,要是换新,风险有点高

网友:
这种确定U坏了,成功率还是蛮高的,不过订来换 不值

网友:
售后 600 不是 包修好吗

网友:
楼主 BGA 技术 到位了。 学习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楼主不错不错

网友:
以前摆过一次珠,眼睛花了好几天。最后吹的时候风力太大珠子跑的差不多了,从此以后对这种U丧失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