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J 开机无显

楼主(2017-09-08):
板号X550JX,开机无显,有时开机电流1.8,有时电流才0.9,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感觉就是不稳定,华硕的笔记本真的拉机啊,有谁修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现在BIOS坏的多

网友:
这个本还蛮 新的

网友:
板子总复位正常吗

网友:
华硕联想用的人多,坏的也自然多了,怎么就能说是垃圾了。

网友:
只到0.9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过内存啊。

网友:
搞搞U,我在上一家上班时这个故障换过pcH和禁用板上内存都没搞好。交大神判断说U咔察了,也就失去修的价値了。

网友:
条件都查了没啊

网友:
查下转换电压出来没,小贴片6脚MOS管转换电压的坏很多。修过一台第一次3V转换偏低,过了几天1.5V转换又出问题了。而且3V转出来2V的时候外接能亮,风扇狂转。

网友:
有时候电流 0.9  有时候1.8? 在0.9的时候测测主板供电复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                                                                                             ...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灌水会被扣分的 情节严重会禁言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时钟,复位都正常吗,1.8,和0.9的时候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