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开机灰屏 迅维二期

楼主(2017-09-08):
故障板:接电触发显示白苹果瞬间灰屏,换了个屏直接不显,没时间解释直接说故障点

90_AP_TO_LCM_MIPI_DATA1_CONN_P阻值无穷大它经过排感直接到CPU

总结:没什么是干CPU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再干一个。

网友:
是怎么干的, 没有过程吗, 佩服呀

网友:
楼主 !!!!!这手工流弊!!!!!

网友:
干的霸气::没什么是干CPU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再干一个。学习了

网友A:
没什么是干CPU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再干一个 这话说得让人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是干CPU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再干一个 这话说得让人膜拜

老 张 这就是你下午搞个那个 MIPI总线 有一个点无穷大的 机子?

网友B:
不干CPU 有没有 办法????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干CPU 有没有 办法????其他办法

CPU问题不干cpu,那就拿锤子砸了。

网友:
凡是重装CPU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干CPU 有没有 办法????其他办法

应该没什么其它方法,这信号直接到CPU里面

网友:
老夫从未见过有如此牛B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