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吹风机的整流管,是不是不对啊????

楼主(2017-09-08):
红圈中的整流管,是不是方向错了????!!!??????????

我反复想到的草图,可,我百度出来的结论是:马达12V电压。既然马达12V的直流。那么,就要发热丝,串联接地分压。发热丝 有30M欧。这样能理解了。

可是,我草图怎么看,都发热丝只链了交流,没有连直流。为啥能分压????

网友A:
没错,你也没画错,你先去了解桥式整流的波形图就清楚了

网友:
没错,真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你也没画错,你先去了解桥式整流的波形图就清楚了

你点播下呗。。。。。。。。。。。。

网友:
指点下呗。```` 呵呵,你怎么看。

网友:
网上没搜索过原理 ,是不是拨到上面一档是高档 ,下面是低档 ,拨到上面是全波整流 ,下面是半波整流(没有回路),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