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4C 用外接电源关不死机一例

楼主(2017-09-08):
机器:ASUS X54C
板号:K54C REV:2.1

故障:关机后又自己开机。

维修:原机的BIOS是205版本的,升级210版本的BIOS后,能正常关机了,故障排除。

这台机器刚开始的故障是无待机,不能触发。换了待机5V电压的滤波电容后,可以正常触发显示了。
装好机后,进系统测试好,关机时,才发现关不死机。因为机器都已经装好了,不想拆了。心想先刷个BIOS
试试,升级BIOS后,竟然可以了,呵呵,不用拆机了。下面是升级后的亮机图。

网友:
是官网下载,系统下升级的吧

网友:
xqi稀奇古怪的故障,, 居然BIOS会导致 AC 不能关机 。。。长见识了

网友:
真是BIOS导致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哟

网友:
bios问题确实可以引起这个问题     南桥也会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BIOS 造成的关不全机,好象还是第一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我这杨的情况我会直接想到是blos问题的   其他地方很少能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
新机器BIOS出问题的太多,好多需要合成

网友:
哦,BIOS的问题,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