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H61I升级BIOS

楼主(2017-09-08):
前几天收到一块主板 是顶星的H61 用G530测试开机正常 今天一客户送来一台电脑维修,留下机子就走了。 经检查是主板被雷击损坏 客户要求换旧主板,晚上来取。于是我就把他的I3-3220上到顶星这块主板上,结果这垃圾主板不支持22NM的CPU。主板只有一块,答应了客户晚上交货,没办法了,刷BIOS吧。结果百度一搜发现顶星官网都挂了。只好硬着头皮刷其他品牌主板的BIOS了。印象中好像盈通的H61C v3.1和盈通H61战警V1.1跟这块主板的一个芯片组,并且BIOS都是4M的。有先刷了H61C的bios,电脑开机了,能识别硬盘,但是死活不进系统。管他的上第二个,刷完看起来还是跟第一个效果一样,屏幕显示一个小“-”,伤心。。。。可是就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电脑进入系统了。。。重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附上BIOS。

网友A:
牛X 以前刷内存SPD经常找容量,频率,大小一致的来回刷,主板也能这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X 以前刷内存SPD经常找容量,频率,大小一致的来回刷,主板也能这样玩?

主板也一样  想怎么玩  怎么玩

网友:
h61旧版的只支持32nm,要刷BIOS,后面的看不到了,没有回复可看

网友:
这个方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只能找个差不多芯片组的BIOS试试看

网友:
顶星主板是Topstart吗?好几年都看不到了

网友B:
好歹也上个亮机图来证明你说的吧,毕竟是不同BIOS刷入不同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歹也上个亮机图来证明你说的吧,毕竟是不同BIOS刷入不同主板。

这种图不号上 因为本就不是一个牌子的  拍个亮机图也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图不号上 因为本就不是一个牌子的  拍个亮机图也说明不了什么

但是不拍更说明不了什么,不是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不拍更说明不了什么,不是么?

好吧 总之我是测好好 信得过的朋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总之我是测好好 信得过的朋友下吧

确实,信的过就下,信不过,那就观望吧。

网友(2018-01-05):
我刷了楼主的BIOS,确定是好的,但是出来的logo是盈通的,但是可以正常用,楼主救了我啊,我有一个顶星F-H61I的主板开机进BIOS开多久都不自动关机,但是只要进了系统1分钟至3分钟之间的时间里,就自动重启,反复这样,刷了你的BIOS好了,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歹也上个亮机图来证明你说的吧,毕竟是不同BIOS刷入不同主板。

已经验证,楼主的BIOS是好的,刷上开机显示的是盈通的logo,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