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10P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08):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y410p笔记本一台,故障不开机,接电流表待机0.016,按开关无反应,难道是bios坏了,拆机观察发pq312烧糊,查图纸是充电芯片这一块,测量发现pq311 也损坏,充电芯片bq24737  也损坏。定芯片回来更换后接电电流表电流0.012,没有3 v                                     5v,郁闷了,还有问题,测公共点电压1.5v,拉低了,公共点没有短路对地阻值正常,查图纸如果要公共点产生电压需pq301pq302   4脚低电平,测4脚高电平,查看图纸4脚是由pr302、pr304分压而来,那就需要pacin高电平acoff  低电平才行,测得acoff电压为零,pacin1.7v有点低,继续追查pacin上一级acprn回到充电芯片bq24737  5脚测量20v,前面说到如果要使pacin高电平那acprn必须低才行,那么充电bq24737  6脚就要高,测6脚电压0v,郁闷啊  ,什么情况,追查6脚来源看图纸通过pr309  pr308   分压而来,测量电阻阻值均正常,pr308  一边20v,一边0v,郁闷 直接找一个电阻换上去测量电压出来了嘛情况哦 ,待机电流0.004   3v,5v出来了  开机正常,维修结束。看来测得是好的不一定是好的哦。最后送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Y410P NM-A031.pdf

网友:
思路清晰,解释很明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速读就是快    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测量电阻是拆了测还是在路测?在路测量不准的

网友:
呵呵 让电阻玩坏了  哈哈 这让我想到华硕电阻也爱坏  但测还都是 好的

网友:
华硕排阻我有个H81 822排阻一边3.3 一边0 我拆下来测量是好的,又焊上去 俩边都是3.3了 我都搞不懂

网友:
我发现有时候维修有很多的原因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莫名其妙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经验丰富

网友:
公共点感觉修都还是比较好修的 拉低要么短路 要么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先测电压,如果电压不对的话,电阻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