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98 装WIN10

楼主(2017-09-08):
苹果 A1398  装WIN10  装显卡驱动就 黑屏   键盘大小写可以用         换过好几个系统 都是一样            但是这个机器用苹果 系统 是正常的     所以不解

网友:
苹果系统 使用 正常   就是WIN10  进系统  装显卡驱动 就  黑屏

网友:
装WIN7看看,排除下是WIN10下的显卡驱动不行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要是正常的安装用的BOOTCAMP 下载的驱动应该没事的 可以换个别的系统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收的二手机。换硬盘单做Win10系统。没有问题。苹果和Win一起就黑。驱动是苹果官网。后来电脑卖了。也没有彻底解决。单装的系统肯定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可以换个版本的win10系统试一下啊,一般驱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