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关于网络共享的问题?

楼主(2017-09-08):
不知道各位老手有没有遇到我这个问题:我这边有两个IP段,一个外网(192.168.13.x段),一个内网(202.96.128.x段局域网)比如 我现在把内网(202.96.128.x段放在IP地址栏)这时候访问内网(202.96.128.x)的服务器可以访问,但是访问不了外网段(192.168.13.x)的共享文件,反之IP地址栏如果是外网段,那么访问内网又不行!挺纳闷的

网友:
内网的网关没有添加到默认网关项里。

网友:
你应该添加一个备用的 IP 地址 ,,,

网友:
没搞个这么复杂的,能吧把都上外网么还是只能内网不能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