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诊断卡代码3A,怎么解决

楼主(2017-09-08):
华硕P35主板,开机代码从37走到38,已经有开机画面。代码接着走39,然后就卡在了3A,同时屏幕上一条白色的宽色条。

已经确认南北桥、内存、显卡都没有问题。

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1.先查音效連結南橋的排阻與信號是否正確或拆音效晶片.
2.如果拆音效不行,那就有可能是南橋.

网友:
外设问题。ps2 usb 声卡 不行就换io 还不行就换桥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我看用的是P4的CPU,你换个E2140这样的酷睿双核试试看,另外注意下BIOS。如果这些都不行,还是看外设吧,声卡网卡这部分。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一下,如何故障一样可以是南桥,加焊南桥

网友:
这个是板的问题吗?我不真没遇到过…………。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试试看先,哈哈

网友:
看网上的资料说,AMI的BIOS代码3A表示初始化RTC时间,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RTC不是在南桥里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