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1p rve 1.0

楼主(2017-09-08):
这个机器有烧 PU400 的通病吗 换一个 烧一个 郁闷了 外围也没有短路 修过的 指点下 跪谢!!!!
通病

网友:
连续烧了 3次 换好都能用 几个小时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个通病 烧芯片查下 pwm相关 如 BOOT 高端控制脚位等

网友:
查查外围电路,根本的问题还没找到。

网友:
重点还是查一下外围电路比如自举升压,上下管换一下

网友:
肯定是外围电路不正常,查一下外围电路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