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asus s301la rev2.0 暗屏机器

楼主(2017-09-08):
故障描述,客人在换触屏后,机器暗屏!询问后得知,带电换屏。
开始纠结,拆机,打开点位图
测主板 屏幕接口 234脚,以及 20脚,21脚。当测到20脚 lcd_bl_pwm_con时没有电压,打阻值无穷大,

此时应该就算是有了思路,断线了,但却又不很肯定是不是带电换屏烧了,而且找来找去总是找不到地方,比照点位图的时候 很多件都没有安装,郁闷了
求助打电话 西班牙叶哥,叶哥很忙,一句话点到位置,借取21脚 en 电,亮机,并让我不要纠结,由于太忙,匆忙挂机。
至此本应算是完结。
但我这人纠结啊,必须要找到根源。。。而且技术又不是很强,纠结着到处找,到处看,也不确定点位图的正确性,最终我发现了问题所在,是因为不太会用
点位,在点位图里,p/n 有介绍的是装件的,没介绍的就没装。那在仔细看一遍吧,这回发现了真正问题所在
这个电阻没有了。。。
但还是不百分百确定,这个点是针扎的还是掉件了,打电话询问,此机并没有别人修过,那么我的所有疑虑打消了,就是这里掉件了,而不是烧了。
至此维修完毕,装机。
作为一个十分纠结的人来说,大家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
故障描述,客人在换触屏后,机器暗屏!询问后得知

网友A:
楼主很细心啊,一个小电阻掉件都找到了!

网友:
楼主比较执着。。。。。。。。。。。。。。。

网友:
“客人在换触屏后,机器暗屏!询问后得知,带电换屏。”这点不是很明白,既然是带电池换屏,怎么会导致亮度调节的信号电阻掉落了,难道换屏还拆到主板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好像经常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啊,一个小电阻掉件都找到了!

这个有点位对比参考的

网友B:
“当测到20脚 lcd_bl_pwm_con时没有电压,打阻值无穷大”这说明这个信号断线
你应该查找20脚点位上相连的脚位,正常应该查到图二位置,为何最后又说是
图三位置掉电阻呢?有点不明所以,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测到20脚 lcd_bl_pwm_con时没有电压,打阻值无穷大”这说明这个信号断线
你应该查找20脚点位上相连的 ...

对照主板,上面有很多件是没有安装的 ,并且你看一下点位图中的元件信息。。。这也是我一开始纠结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照主板,上面有很多件是没有安装的 ,并且你看一下点位图中的元件信息。。。

你这个表述是有问题的,R4509掉件根本不会导致20脚对地阻值无穷大
这个机器的给屏的信号是由CPU的EDP信号通过ANX1121这个芯片转成
LVDS输出的,你掉落的R4509电阻负责U4501(ANX1121)芯片的XLT
_BLON_PWM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表述是有问题的,R4509掉件根本不会导致20脚对地阻值无穷大
这个机器的给屏的信号是由CPU的EDP信 ...

重点在于,接口的20脚是哪里来的?

网友:
维修眼力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表述是有问题的,R4509掉件根本不会导致20脚对地阻值无穷大
这个机器的给屏的信号是由CPU的EDP信 ...

20脚 首先连到了 r4632 这是一个0欧电阻,r4633并没有安装 。
然后 与 r4507,q4502,r4509 相连,但是这三个件都没有安装。r4508也是没有安装的,照片中那个掉件的位置是 r4509的 位置,你这样说,到底是u4501的 26脚 xlt_blon_pwm信号通过r4509转换为lcd_blon_pwm还是应该换过来?u4501芯片我也没仔细看26脚是输出还是输入!

网友D:
我还是没有理解那个电阻是什么原因导致掉件的。维修不需要太纠结有时候能快速解决的尽量别拖。

网友:
怎么还用上显微镜啦,手机也修,是不是摔了哦

网友:
华硕笔记本维修真的要细心没有图纸就点位图,用点位图的熟练,理论知识扎实,不然修华硕很难呀

网友:
这种机器我平时遇到都高兴得不得了。捡钱的

网友:
维修不需要太纠结有时候能快速解决的尽量别拖。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像你这样执着的人不多了    现在都是只求解决问题不比追根朔源  毕竟大家都很忙 收钱是目的

网友:
细心决定一切啊 不过也有点运气成分

网友:
查屏上电电压,直接改电路呢。。。。。。。

网友:
如果没有点位图的话,这种问题也可以从屏上面查出来故障,查到没有亮度调节信号的话,可以飞一个信号

网友:
运气成分多一点吧,现在修机器真的很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没有理解那个电阻是什么原因导致掉件的。维修不需要太纠结有时候能快速解决的尽量别拖。

因为那个电阻在屏幕接口旁边,这个机器换屏必须拔屏线,应该是拔掉屏线的时候太猛扣掉了。

网友:
上图 说详细点啊  都没学习的机会

网友:
楼主修机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