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昨天接到一个主板变形的R9S

楼主(2017-09-08):
昨天接到一个主板变形的R9S ,昨天单板可以开机,客户描述单板可以开机一吧后壳装上就不开机。主板加热掰直后吧后壳与开机触发点加焊后主板可以开机。但是屏幕直接摔掉一个角,昨天就在在淘宝买了个屏幕总成,。(昨天把后壳装上以后我用充电器给手机冲了会电,试了试返回键和菜单键都能亮),然后今天试板子时不能开机,稳压加电后触发没有电流,吧电压调小正极给电容加电,摸着CPU很烫。大神们确定CPU坏了吗!!!

网友A:
看看开机键信号通路。和电压。有的话就考虑CPU脱焊了

网友B:
摔的话很容易会导致CPU虚焊的。如果不敢确定的话建议你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开机键信号通路。和电压。有的话就考虑CPU脱焊了

CPU带胶的后来没搞直接给他了 再说也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的话很容易会导致CPU虚焊的。如果不敢确定的话建议你加焊试试。

CPU带胶的后来没搞直接给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