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算是通病

楼主(2017-09-08):
这是遇到的第三台了,X230,515供电芯片烧坏,在南桥边上一个大芯片,换好之后一般还是没有19V的,因为只要这个芯片短路,背面的F20保险也会烧断,零件在背面硬盘接口左边,搭上一坨锡,亮机,收钱。。。

网友:
既然说是通病 可以详细的说下

网友:
虽然哥们辛苦分享案例 感觉帮助不大 最起码机器原始故障现象  加上 图文总结一下   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明了了,连个图片都没有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既然说是通病 可以详细的说下

网友:
分享是美德,给楼主赞!
希望多配些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碰到了 就可以赚钱了。。。。

网友:
多配点图啊 ,根据文字下次遇到也不好找位置@@

网友:
没有图也可以理解的 意思说的比较明白的

网友:
细化一点说明,加上图文并茂就是好贴

网友:
造成的故障现象是什么?不开机?X230修的好少

网友:
说的己经很清晰了,找个图纸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加几个图片可能就更好了饼哥都给你加分了看来这种故障真的是通病!!!

网友:
具体是什么芯片烧了啊?一头雾水哦!

网友:
具体是什么芯片烧了啊?一头雾水哦! 图文总结一下   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了

网友:
最好是能结合图纸说明一下原因,大家才能共同技术进步。

网友:
如果能再配上几张图片就更加完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