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新型华硕、技嘉刷BIOS方法:

楼主(2017-09-08):
首先在官网下载程序,CAP格式只能在主板上刷(原来的可以取下来硬刷),注意刷的时候不能断电,否则会死机。

网友:
说的还不够具体

网友:
新型华硕BIOS CAP格式分离一下也可以取下来刷

网友:
我以为是 拆机刷。。。原来是进入bios升级

网友:
好像能分解

网友:
台式主板的嘛我还是没有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把BIOS升级嘛。

网友:
楼主你是没描述完吧,CAP格式的BIOS可以用编程器刷,只是要分离,如果是809F的编程器,会自动转换调整。

网友:
CAP格式                809编程器     可以直接刷!

网友:
CAP只是文件的后缀格式!本身并不影响程序的刷写!重要的是内容是否OK,一般华硕官网的BIOS在完整内容前面都会有一部无关的数据,只需要删除就好了!
不懂的可以看下我之前发的贴纸!
ASUS 华硕主板BIOS分离教程---再次照顾小白篇!!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879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世人皆醒我独醉    只有你自己不太清楚而已

网友:
CAP的809F直接刷 还用的着那么麻烦吗

网友:
                麻烦的不得了     要进入高级模式   再刷

网友:
感谢你 分享了问题出来,下次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也会怎么解决了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麻烦详细说下

网友:
不太明白,最好有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cap 格式 rt809f可以直接刷 好好好··知道了 ··知道了··

网友: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什么呢

网友:
一般都是取下bios芯片刷!!!!!!!!!!!

网友:
好像可以用U盘工具刷的 我前几天帮人安装矿机 B250主板不能6卡 刷BIOS解决

网友:
这不就是升级BIOS的程序吗,我还以为什么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