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A9CPU之6S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7-09-08):
外地寄修一台6S 同行的。还是迅维网认识的。
做个广告,迅维网真的是个好地方。维修人的家园一点都没错。不但能收获知识,还能增加收入。
同行描述时开时不开。按住CPU能正常开机。如果能正常开机,用手机在手撑上拍几下就掉电了。
接机检查,目测板很靓,有变形。形变不大。上电流表发现不开机的时候是底层电流。
想想既然客户让搞CPU。那就搞了。准备开始拆CPU的时候懒病犯了。要不先重装个硬盘看看,因为以前也有遇一硬盘引起的这样的故障。
结果重装硬盘能开机了,但是手拍下就又掉电了。
拆开CPU罩子。就想到CPU边上的电感L2000也会引起小电流不开机。割边胶检查下电感吧。这个电感在卡槽的边上摔容易掉脚 。边胶割到一半的时候电感自己掉了。心中突喜。迅速更换电感。上电试机。掉电没那么频繁了。手重拍还是会掉电。

没办法了拆CPU吧
重装回下层,看电流。丫丫的。定底层电流。没装盖子的电流应该是抖动的电流啊。难道是没装好吗?还是U坏了?
想想手工不会这么差吧。东想西想还是决定把下层拆下来再装下。
这次拆下底层就发现问题了。

靠掉电了。引线的点。这个点类似6P黑触摸的M1脚。这个点掉点引起的不开机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也是发这贴的原因

看了下这个点通过R0730又回到了CPU 电容没有装。PCIE_RCAL信号
原来是因为这个点似断非断的,引起了时开时不开按住CPU又能开的故障。这个点的位置靠卡槽还靠边容易摔出问题

飞好线补好点。
装好CPU下层 这下电流正常了。无盖子的电流。
继续装好盖子

直接开机

测试故障排除。手拍得再重也不掉电了
这贴很多废话,明明可以直接说是因为PCIE_RCAL信号问题引起的故障。之所以发这个案例。只是想告诉大家我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点出问题。迫不及待和大家分享这个故障。
感谢大家的观看

网友A:
楼主手工真不错,一直想搞CPU 就是没师傅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工真不错,一直想搞CPU 就是没师傅带

慢慢来。一步一步学习。可以去迅维学习啊。

网友B:
搞亮感觉不难。难的是搞完功能都正常,不返修。这个就难了。 我现在搬完板总有点问题。很郁闷。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亮感觉不难。难的是搞完功能都正常,不返修。这个就难了。 我现在搬完板总有点问题。很郁闷。

我现在遇到要搬的直接拿去让别人干,感觉自己手工不过关,干U还是没底

网友C:
这个是什么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亮感觉不难。难的是搞完功能都正常,不返修。这个就难了。 我现在搬完板总有点问题。很郁闷。

我CPU反修基本没有。主要是手法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信号了?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正在研究中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很少见的。楼主技术不错噶  细心加耐心

网友:
人才 CPU搞了好几块都失败。。。。。

网友:
苹果维修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普通的还行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
6666   楼主技术牛     看电流分析故障 很准  学习了

网友:
拆芯片的水平OK,这个好像是有胶的吧

网友:
手法很高超阿  老司机666  怀才就像怀孕 时间久了才能看出来阿

网友:
手机修的少,技术是关键。自叹不如啊!理论和实践都很重要哦

网友:
哇,修苹果手机像吃蚕豆一样,咯吱咯吱的嘎嘣脆

网友:
我手头有个进过水的6SP有开机电流跳变,不敢下手,看着就恐惧

网友:
这(KB9022)个芯片上是不是带程序,我的机器是外星人,板号是LA-C912P

网友:
这个问题你也敢搞CPU  还给你搞定了 舅服你

网友:
楼主技术牛     看电流分析故障 很准

网友: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向全国的同行学习!!!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多少倍的放大镜啊??

网友:
手机不是很明白  最后怎么了  重装个硬盘就好了 还是弄cpu了

网友: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是我一生的梦想。

网友:
焊工就是好 楼主向你学习

网友D:
手法和刀工都是一流的哟,我要拜师学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法和刀工都是一流的哟,我要拜师学艺

好啊

网友:
手机修的少,技术是关键。自叹不如啊!

网友E:
楼主手工真不错,一直想搞CPU 就是没师傅带

慢慢来。一步一步学习。可以去迅维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工真不错,一直想搞CPU 就是没师傅带

慢慢来。一步一步学习。可以去迅维学习啊

你这样的回复。让我怎么理解呢

网友:
手机维修的确很难,件太小了.没法看

网友:
把小6套件换到大6上电信有信号但打不通或很难打通电话。

网友:
好像搞过CPU大部分都容易返修   不稳定

网友:
这才是修手机的大神呀,达到这种境界要花不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