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板子不出声

楼主(2017-09-08):
一块华硕H61板子,声卡是ALC887芯片。驱动官网下载装好,但就是不出声。1脚、9脚是3.3V,29脚是5V,25脚只有0.2V,25脚硬接5V芯片发烫。不知怎样解决?拜托各位大神想想。

网友:
可以换个声卡芯片先。。。。。

网友:
发烫的话先换个声卡芯片吧

网友A:
25脚正常应该为2.5V,你可以先更换这个脚的电容,不行换芯片了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吧.................................

网友B:
这个情况一般先换系统,不行直接换声卡,再不行再来查声卡周边小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脚正常应该为2.5V,你可以先更换这个脚的电容,不行换芯片了

25脚电压是否为芯片内部产生呢?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一般先换系统,不行直接换声卡,再不行再来查声卡周边小元件。

系统换过了,不起作用。现在芯片已经换了,但是8脚电阻掉了,正在查资料修复。修复后才能通电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换过了,不起作用。现在芯片已经换了,但是8脚电阻掉了,正在查资料修复。修复后才能通电试机。

现在无声问题已解决,换了声卡芯片,芯片换上音乐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