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T-S3L挡C1

楼主(2017-09-08):
接修一片GA-EP43T主板,上电开机有触发,诊断卡跑码两下到C1不动;换内存,调换主副BIOS ;刷BIOS,一番折腾后无果,于是,上内存打值卡,测内存工作条件,spd 3.3v 正常 sda 3.3v 正常 sc l(内存插槽的118脚) 1.2v 不对,此电压也应该是3.3v才对,顺着此脚跑线到一个小8脚芯片u9 ,sc l果断拆下后电压正常3.3v,诊断卡一路跑码亮机,

网友:
这个小8脚芯片导致卡内存,一般是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
估计超频用的小8脚

网友:
好多主板都有这个芯片

网友:
该板还有一个通病。ITE的那个CPU超频芯片很爱坏。

网友:
是哪个小8脚芯片坏了吧

网友:
只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毛爷爷啊,楼主也是好心,直接通病都写出来了

网友:
又是这个UP6262类芯片再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