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有3 5 v io却没有电

楼主(2017-09-08):
z475有3 5 v io却没有电 怀疑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不一定哦 测线性供电吧 一定有发现 图纸我没有 但是原理都差不多的

网友:
lO没有电,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上个图纸看下

网友:
看一看IO的供电是那个地方来的吧。可以测一下IO的供电是不是对地短路。

网友:
35V都有了IO都没有电不可能吧。它没电怎么会产生35V呢。这种断线啊拉低都可以排除。因为它不工作不可能有35V的。我怀疑你的表问题。

网友:
来这里学习了,谢谢大师兄们的思路分析知识分享。

网友:
那就顺着这个思路查撒,不用怀疑。这贴没营养

网友:
有图纸 怕啥,跑线修呗

网友:
你可能测量没有到位吧,这种现象好象没有见过,因为IO是最早有供电,IO没有供电,3,5V应该无法产生。

网友:
查一下ec供电的来源,一般来自线性电压,查一下相关的电路

网友:
没有电是指没有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