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16wide 21.6显示器花屏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08):
型号:联想D216

故障:花屏,屏上有雪花点或阴影

通病:此类显示器类似故障或白屏故障,大多都有屏线引起,直接更换。

更换屏线后正常

总结,此类屏出现故障大多为花屏或者白屏,直接更换屏线,不要插拔一下就好,用不了多久就会重复故障,一定要更换新的!

网友A:
客户电话 姓名最好不要随意公布  遵守职业规范

网友:
谢谢版主提醒,下次一定注意,帖子能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电话 姓名最好不要随意公布  遵守职业规范

版主,已经去掉,这次真没注意

网友:
屏线没有必要换吧    这种问题清理屏线就可以了  还有  你的电容换了吗?

网友:
好眼睛,电容肯定得换,屏线擦了用不久,这种机子不下百台了,刚开始我也是擦,后来返的多,直接更换基本没有返过

网友:
好眼力,电容那是必须换的,不过屏线擦了返修太高,这种机子最少不下百台了,刚开始也是擦了就好,但是用不了多久又出问题,后来直接换,基本没返过

网友:
这么多通病  是不是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我都是用橡皮擦使劲擦几次就好 ,也没见到有返修

网友:
这种机器我也修了很多基本上换屏线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电容确实需要更换了。。。屏线我很多时候都是檫一下就好了。

网友:
估计屏线用橡皮擦处理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联想的花屏,屏线坏的通病了,修的不要太多。

网友:
你还能看见客户姓名,电话?????

网友B:
的确容易接触不良  你这个我不信你没换电容。。。。。。。。。。。。。。。。

网友C:
擦一下不行吗?
为什么需要更换。

网友D:
驱动板有问题也有这种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容易接触不良  你这个我不信你没换电容。。。。。。。。。。。。。。。。

电容换了呀,不换过两天电源板故障又返回来了。我修机子一般所有都检查一遍,免得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有问题也有这种现象啊??

是的,我说的是这款联想的,反正这款显示器不下几百台,目前这个型号的驱动板故障还没碰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擦一下不行吗?
为什么需要更换。

擦一下也行,从维修比例来看,擦过返修多,用的时间短

网友:
恭喜楼主80到手!这种机子是真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E:
用洗板水清洗应该补会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洗板水清洗应该补会返修吧·············

那估计返修更多,洗板水多少带点腐蚀性,清理也不会那么干净,还是换吧,毕竟屏线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