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主机主板不加电维修---雷击通病

楼主(2017-09-08):
故障:插电不加电,按开机键无反应

检测:,测试5V电压拉低,各MOS管都正常,客户反应雷击,怀疑网卡故障,手摸网卡温度正常,强制家电后不显

维修:直接拆除集成网卡,开机触发

开机正常

总结:雷击故障多为网卡故障,直接把待机电压拉低,有的芯片发热,有的芯片温度正常,只要客户反应过雷击,先拆集成网卡

网友:
有错别字,大家见谅,都是搜狗惹的祸

网友:
按理说  应该发烫啊

网友:
话说今天修到了这块主板不触发  是CMOS跳线和二极管直接断线 飞线解决

网友:
这板子正常情况应该网卡坏了桥也不会好  看板子是H 61H 2-CM  1.0

网友:
3VEB不正常会引起不触发雷击之后是不是很容易烧网卡啊。

网友A:
然后加独立网卡吗,还是更换网卡?

网友:
板子正常情况应该网卡坏了桥也不会好  看板子是H 61H 2-CM  1.0

网友:
3.3短路 网卡 击穿......  这种很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加独立网卡吗,还是更换网卡?

直接加独立网卡,集成网卡芯片没那么多型号备件

网友:
这机器就是送钱的啊 雷击还遇到很多南桥也坏的

网友:
更换网卡后能修好--又学了一手儿

网友:
嗯。有的时候还会打坏南桥...................

网友:
雷击的可能是网卡,我碰到的是IO坏的,这种现象也常见

网友:
可以小伙子。修板120,外加网卡50.

网友:
修板120?楼上那里价格真的好啊,台式机主板新的进才150,保一年。台式机板子我们这修只能收3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