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反光镜片代换

楼主(2017-09-09):
对不起大家,这里没有投影机专版,就发这里吧,请版主及大家原谅。就一台投影机维修心得,讲述维修经过,可能对大家今后遇到类似问题,提供一点参考意见。一台时间比较长,但质量很不错的富可视投影机,客户反映,清理过光路,换过灯泡,但投影出来,图像发黄,严重光斑无法使用。这是台LCD液晶机器。开机观察,发现不是液晶板出问题,当时怀疑是滤色镜片,拆开机器,打开光通道,发现滤色镜片还非常好,发现是反光镜片老化,汞脱落所致,怎么办呢,这材料是买不到的,因为机器出厂时间太长了。想了想,做了个脑洞大开的决定,用坏硬盘的盘片,代替反光镜片,既不怕高温,反光亮度还均匀。动手开搞。
这是机器本体。

镜头与光通道

原机反光镜片,老化严重,已经报废。

坏硬盘盘片与切割好的盘片,看看效果不错。

看看装上的效果,最后这张是完全改装完投出的效果,客户也没想到我这样做。

网友:
投影仪没修过呀

网友:
方法不错,可惜不能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方法好,我一般都是找代替的

网友A:
硬盘的盘片很容易就脏的,估计用不长时间。

网友:
用这种方法绝对是脑洞大开啊,高手啊。

网友:
人才。还不如去深水宝上去淘一个破烂装回来。
这个感觉永不长时间啊,但是还是觉得楼主很NB。脑洞大开

网友B:
这种投影机的反光片   应该挺难拆的吧

网友:
好不好另说,楼主光这反应劲,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盘片很容易就脏的,估计用不长时间。

镜片也会脏,这个绝对长久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投影机的反光片   应该挺难拆的吧

不难拆,只是拆装这些镜片时,要注意每个镜片的位置,正反面,滤*WF词语*装错位置,颜色就不正常了,小心处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