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41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9-09):
怎么办,求电路图原理图,,,,,,

网友A:
版号呢?没板号也帮不了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号呢?没板号也帮不了你啊。

版本型号是:P41G Vostro14-5480,插上电源和按开关指示灯亮一下就自动掉电,怎么办,难道电脑要废了????

网友C:
正需要。学习了。多点秒杀这样钱才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需要。学习了。多点秒杀这样钱才好赚

,这个元器件和芯片烧了,阻值不知道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本型号是:P41G Vostro14-5480,插上电源和按开关指示灯亮一下就自动掉电,怎么办,难道电脑要废了?? ...

这个不是板号吧   肯定还有别的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本型号是:P41G Vostro14-5480,插上电源和按开关指示灯亮一下就自动掉电,怎么办,难道电脑要废了?? ...

这应该是机器具体型号,真正的版号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没版号就算下载也不一定你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