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RT8859加上h61时序个人总结

楼主(2017-09-09):
此图来自精英图纸截图,大部分h61时序都是如此

后面这个图是论坛大神的,应用一下

  大概的h61复位前的时序就是如此,复位后的上电时序,查找了许多图纸,发现关键部分全部被模糊化。无从得知。

关于rt8859这个ic ,同德五虎喜欢用这东西,还有rt8876a ,这东西我做了个通杀手册出来,关于芯片周围电路以及脚位电压以及维修案例以及故障现象。比如常见的无cpu、供电,反复重启,这是因为过压。亮机1秒重启亮机反复的,这是因为ocset电压过低,卡代码62的,如果你换了芯片就好了,ok、是加热到周围电路了。基本上用个3 2天返修,没根本解决问题。先来个上电时序

最后再说说rt8876a 。这个ic容易烧u。。。。。。。放一张正常波图

 会员409189300鑫豆2025-5-16 07:47
 会员212576300鑫豆2024-5-2 21:49

网友A:
H61机器用迷你检测卡能不能跑带代码?  我一般都是用喇叭作为基本判断。。。然后测量电压!

网友B:
H61主板大多数是没有PCI插槽的,维修麻烦一点了。只能插个蜂鸣器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机器用迷你检测卡能不能跑带代码?  我一般都是用喇叭作为基本判断。。。然后测量电压!

tl460s这个卡可以,走lpc技嘉pcie x1也可跑码。有些板是没有debug口的,只能看看有没有复位,具体跑码到哪一步就无从得知了,有卡比较直观,看代码能知道跑到那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主板大多数是没有PCI插槽的,维修麻烦一点了。只能插个蜂鸣器听了

工具也要跟着进步啊,现在有那种卡啊。不用诊断卡也可以,但是卡代码就懵逼了。根本不知道跑到哪一步, 有了卡就知道代码卡的问题了。针对性比较强

网友B:
都是厂家节省成本的原因,给维修带来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厂家节省成本的原因,给维修带来不方便

一方面节约成本,还有这个接口带宽太低,逐步淘汰了。h61芯片我记得好像都没原生pci了,还是h61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方面节约成本,还有这个接口带宽太低,逐步淘汰了。h61芯片我记得好像都没原生pci了,还是h61以上

回版主:我帮客户在TB买过杂牌的H61主板,带PIC插槽的,您可以去看看

网友D:
总结的很不错,可惜的是我只能加分,不能加金币。

网友E:
你做了个通杀手册出来,在那里放着吖,不会就你那段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版主:我帮客户在TB买过杂牌的H61主板,带PIC插槽的,您可以去看看

h61芯片组已经没有原生pci通道了,应该购买的是桥接的pci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结的很不错,可惜的是我只能加分,不能加金币。

为啥不能加金币呢。哎,金币都没了。。。搜索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做了个通杀手册出来,在那里放着吖,不会就你那段话吧

我在想啥时候金币与分加到一定数量就放出来

网友F:
rt8859很多板子都在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
好东西,楼主技术牛,人品也好,期待你的RT8876A总结,

网友C:
引用 网友F:
rt8859很多板子都在用这个芯片的

是的,特别是杂牌子,杂牌子板子故障一般都是内存rt8120a 或者rt8859芯片与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厂家节省成本的原因,给维修带来不方便

其实这芯片挺好的,过压过流保护都有了。有些芯片直接都没这功能,所以喜欢烧1155u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特别是杂牌子,杂牌子板子故障一般都是内存rt8120a 或者rt8859芯片与bios问题。

看着这种芯片的板子我都不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着这种芯片的板子我都不想修

这种板子都是小故障。送钱了。除了sb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