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8打电话自动重启

楼主(2017-09-09):
荣耀8,摔后可以开机,WiFi蓝牙打不开,打电话自动重启,不打电话用手机卡可以正常上网。

网友A:
估计楼主很可能是 把什么和天线有关的组件摔坏了,或者摔接触不良了,最好找师傅修一下了

网友B:
板子原件脫落,或WIFI芯片虛焊掉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原件脫落,或WIFI芯片虛焊掉點

WiFi芯片会影响打电话吗?为啥用电话卡上网就没有任何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很可能是 把什么和天线有关的组件摔坏了,或者摔接触不良了,最好找师傅修一下了

天线组件损坏,应该也不能使用数据上网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荣耀8,摔坏了,WIFI,声音,闪光灯坏,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
那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嗌。。。。

网友C:
中频损坏了吧,一打电话就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频损坏了吧,一打电话就自动重启!

华为的板子上都是胶,不敢下手。

网友(2017-10-11):
几个功能都不能用先检查电源供电

网友D:
应该是2g功放坏了吧或者虚焊了,手动收网试试,看看有没有移动联通2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2g功放坏了吧或者虚焊了,手动收网试试,看看有没有移动联通2g

谢谢!我试试!连接WIFI上网使用正常。

网友:
没用过这种手机,一直用的是小米

网友E:
估计是天线开关摔坏了吧 功放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天线开关摔坏了吧 功放估计是短路了

谢谢!             无图纸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             无图纸不会修。

我也没有找到,一般也是在各大维修网站上搜索的,但是荣耀八的图纸还是没有搜到,抱歉,我也只能帮到这了

网友(2017-11-22):
很牛逼,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很牛逼,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

网友G:
荣耀8现在有图纸了  遇到电流检测问题的 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荣耀8现在有图纸了  遇到电流检测问题的 头大

手机已经被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