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40R1一侧花屏维修

楼主(2017-09-09):
拉回一台海尔L40R1液晶电视,右侧花屏,左侧正常,拆机清理三根排线无效,检查逻辑板电压未发现异常,打算更换逻辑板试试,价格太高了,将近200大洋。   于是又对逻辑板进行了仔细检查,终于发现问题,B602开路,用铜丝连好开机故障排除

网友:
很幸运海尔电视这问题一般是屏的问题  太垃圾了

网友A:
海尔虽然做电视也好多年了,可就是一直质量上不去,我之前也有1台,用了五六年就开始出各种故障了

网友B:
楼主运气也不错的,大部分是屏坏。加上技术挺牛,心思细腻,如果能说明B602是干什么的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运气也不错的,大部分是屏坏

网友:
楼主运气也不错的,大部分是屏坏。加上技术挺牛,心思细腻------

网友(2018-03-21):
好的经验,希望这是通病,以作参考。

网友:
好 多时候都 直接判死刑了   楼主真 细心

网友:
这都可以吗,真细心  学习 我以后要细心

网友:
楼主运气也不错的,大部分是屏坏。加上技术挺牛,心思细腻

网友(2018-04-30):
好高深的一节课,受教了。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也不错的,大部分是屏坏。加上技术挺牛,心思细腻,如果能说明B602是干什么的就更好了。

B602看样子,应该是保险电感类的元件。所以楼主用铜线直接连接了。

网友(2018-06-11):
说的也是海尔的屏幕都不是自家的,但是问题还是挺多的,前段时间也飞线一台32寸的,是VGH不到屏幕。飞线到屏幕软排线,又不敢用电烙铁焊,只能用导电银漆,不知道能顶多久,堆了一堆导电银漆在屏幕右边小小的软排线上,也就是耳朵那里。轻轻刮开才能堆上去。海尔的板好像没有屏幕那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尔虽然做电视也好多年了,可就是一直质量上不去,我之前也有1台,用了五六年就开始出各种故障了

用了5 6年了不错了吧 还要多好的质量 你是在逗我吧

网友:
新电视现在的价格也不算贵了。一切都是幸运。我一般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都是屏坏了。

网友:
b602是不是一个耦合电容导致信号传输不过去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花屏故障,检查逻辑板。只是怎么个电阻要查出来多费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