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劝大家没大事最好别拆曲线锯!

楼主(2017-09-09):
  威锐特曲线锯M1Q-HS2-65,由于跑偏。经检查是导轮偏置了很多,差不多1.5毫米。所以锯条跑偏。这质量感人啊。想调整,只好拆开。螺丝很多。拆开,把导轮支架拿下又是敲又是砸。调整差不多。安装时问题来了,整个机构就是好多钢件插在塑壳上,要两个半壳合在一起,要对好废了牛劲了。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搞好。本来偏一点也可以用。如果拆了插不上就瞎了。各个品牌的曲线锯估计结构都相同,建议大家就别拆了。

  这个曲线锯还是专业款,可以抬刀(就是可以调整锯条摆动幅度,加快锯进速度),有激光直线指示。

  下面的拨动杆是抬刀调整装置

  锯条是快速安装的

  拆掉托架

  导轮

  偏了1.5毫米左右

  电机、减速装置、调速开关、激光开关、曲柄(把转动变成往复运动)

  钢支架、激光头、锯往复运动杆和轴承

  调速装置

  把导轨支架调整后安装好,锯身和地面全是油污

  装好看导轮基本同位了,当然还差一点点。

  装好锯条

  调整差不多

  调整托架

  调整激光线

  调整好了

  激光桶外六角可调。用酒精擦掉外壳油污。

  激光指示器外壳是外六角,用活络扳手调整直线方向

  拿出酒精,把油污擦掉

  看之前锯条与导轮摩擦痕迹,如果这样一直运用,久了肯定会退火的

  擦了好多油污,干净如初了

  再次提醒大家:曲线锯估计都是这个结构,如果无必要,就别拆了。非常非常不好装。

本文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什么都是维修经验   谢谢楼主的分享    要是以后不知道 拆了就麻烦了

网友:
电动工具也修啊,这个最麻烦的是绕线圈

网友:
锯条与被锯物体摩擦所产生的热量更大。

网友:
厉害额 。这种也修,精神。。。。。

网友:
对这种做工绕来绕去的 头大。。。。。 一点不合理!!!

网友:
这种也自己拆,精神可嘉。

网友:
厉害额 。这种也修,精神。。。。

网友:
大神果然是无处不在....................

网友:
光看照片就已经很迷糊了  楼主很厉害 拆了 还能安装好

网友:
zhe haixiu a a

网友:
直接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 图文并茂的 讲解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锯条与被锯物体摩擦所产生的热量更大。22

网友:
这个好像属于电动工具里面的一种类别的把

网友:
这是干嘛的,,,,,,,,,,,,,,,,,

网友:
晕,这都弄,我说拆什么电脑或者手机要用到这个东西,一看修电锯。。。。

网友:
楼主霸气!!!什么都拆。。。。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