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60无待机

楼主(2017-09-09):
机型联想B560笔记本,待机电流显示0.009  拆机测量3  5v电压没有出来,芯片是BD9528,更换新的芯片后还是没有,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3V5V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不出3 5V换电源芯片后无果,就查芯片工作条件,查后级有没有短路,查EC和EC的bios

网友:
BD9528 相当年那是假货不少啊  不知道 你有没有 多换几个试试  当然先查下条件在说

网友:
量下待机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
换芯片还不行的  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