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红绿蓝解决办法

楼主(2017-09-09):
我的显示器电源灯不亮,拆机5v,12V正常,刷BIOS后显示红绿蓝白,不知如何解决、、????????????接主机能显示,红绿蓝白如何处理?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刷的BIOS带的LOGO,可以改

网友:
一般都是刷个程序试一试先 比较简单

网友:
显示器程序自带的LOGO吧,不想要就换个程序

网友:
那个是通用的程序,见意淘宝买个原厂的程序刷就好了。

网友:
屏可以显示  就是会红绿蓝?

网友:
你说的是待机时  显示器会颜色变换吧      因该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