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改WIN7,遇到问题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9-09):
WIN10改WIN7,遇到问题了,联想笔记本,需要保留原来的数据,只能清除C盘,WIN10是UEFI模式,是GPT分区,现在要 改为WIN7,分了5个分区。
问题:WIN7,MBR分区模式下只支持最多3个主分区,但原来有5个分区,试用DISKGEN转换为逻辑分区,失败。
解决:转换不了逻辑分区说是因为硬盘是主动硬盘,要转换为基本硬盘,但我重启电脑后硬盘变为基本硬盘了。但还是转换不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装原版W7不就行了,下个系统,刻到光碟上

网友A:
uefi的gpt一样可以装win7嘛,不过只能装64位的,ghost版本一样的可以装的,修复一下引导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efi的gpt一样可以装win7嘛,不过只能装64位的,ghost版本一样的可以装的,修复一下引导就行了

看来我走入误区了,非要MBR分区。谢谢。下次就有解决方案了。哎。

网友:
这改不了,可用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不行重新分区再重装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这样的     我想想我怎么弄的

网友:
软碟通写一个WIN7

网友:
囧  我的是这样的   他有4个分区 也是只能动C盘  改成 mbr 就是分不了去只能3个主分区 后来我把C盘分区清除了 转到  mbr  在把其他分区转化为逻辑  就好了

网友:
   好像没啥好想的啊     尴尬

网友:
GHOST到D盘里。不要转换盘格式,完了引导一下。

网友:
直接装WIN7  64位,修复下引导,再激活就行了

网友:
以前都是 分区转mbr 貌似 不分区直接装win8 或者 win7 64为都可以

网友:
换硬盘试试  有的硬盘就这样

网友:
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你,有什么问百度!!

网友:
y硬装版试一试 不打驱动

网友:
现在的系统越来越 难装了!!!估计以后只能用WIN10了

网友:
第一  转移数据减少分区  第二 直接安装 ESP分区引导一下就行  不过不是所有的机型都能顺利启动EFI的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走入误区了,非要MBR分区。谢谢。下次就有解决方案了。哎。

经验都是总结出来的   来论坛的目的 就是为了学习  他知道的  你不知道  你知道的  他也不一定知道   互相学习

网友:
64位的WIN7也可以在做在GPT下分区。现在的新本子都是WIN10预装系统。改系统有点小麻烦,不过改多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