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16 掉电

楼主(2017-09-09):
机器开机掉电。跑吗0.7 循环。掉电后有自动开机。一会有掉电。BIOS刷过。电压也出来了的。HM55的桥。是不是桥坏了。以前遇到过。桥问题。掉电的

网友:
这个有通病,pltrst 连接的东西坏了

网友:
5脚的东西,直接去掉,直连就行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建议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