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提示温度高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09):
顾客拿来6sp已经摔得变形6sp,开机过一会就提示温度高,拆机拿手去摸发现wifi模块处特别烫,开机把wifi关掉使用正常,据此可以判断是wifi损坏引起的问题,刮开wifi模块去掉5g模块。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至此问题解决   6s/6SPwifi发烫大电流或者提示温度高一般都是5g坏了,去掉就可以。这个也可以算是6s/6sp通病了。大家再碰到类似问题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A:
直接磨掉吗楼主?要手工要求很好啊!图片有清晰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磨掉吗楼主?要手工要求很好啊!图片有清晰点的吗?

上面用刀片刮掉,然后用洛铁取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