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9-09):
     联想G470笔记本进水。拆机后进水严重如图。                       清理主板后测量各供电阻值正常,这样就好修了。按电路图补件飞线。       机子一修好

网友:
这款机子进水多数都在音频芯片上。有点位图的,

网友:
腐蚀成这样 还修   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这怕是不稳

网友:
bios显示快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怕修好后不稳定,要多测试

网友:
从触摸板口子那里进的水,修了几台了,修好要试试左右键能不能用,不然返工

网友:
牛逼列还。这种情况我是有时间就弄弄没时间就报废

网友:
进水的  修好  最怕不稳定   进水的东西  最好都换了

网友:
这样的进水机怕返修啊,多烤鸡测试

网友:
进水位置相对集中还好,腐蚀的电阻一定要换,以防后患。

网友:
这样的我基本不想修了!!!!!!!!!!!!!!

网友:
要是我碰到,直接换板了,难得修

网友:
要是有一样的料板就好秀

网友:
这机器 触摸板进水这个位置爱出问题  下次详细写下维修过程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