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最近遇到win7系统的电脑无法上网,通过网络修复工具也不行

楼主(2017-09-09):
最近遇到win7系统的电脑无法上网,通过网络修复工具也不行,360断网急救也不行,
很奇怪,非要装系统才行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显示防火墙禁了,懒得理这么多重新装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先杀下病毒,更换驱动也可以解决,不用重装系统的

网友:
如果主板问题也有的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