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触发掉电 高手勿喷

楼主(2017-09-09):
问题现象: T60 待机正常   触发后3V,5V没有;用18v多可以正常开机,20V电压触发就掉电
故障:3V 5V滤波电容换掉OK

网友: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机子的通病口牙

网友:
呵呵 大家都知道的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以前修好很多,算是个通病吧

网友:
老机器了,现在都很少碰到这款机器了

网友: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机子的通病口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好少修到了,IBM这电容出问题挺多

网友:
这个也属于比较常见的通病了、
不过现在修到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好像是这机器的通病吧,值钱遇到过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