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H87 PERFORMANCE REV 1.04不触发

楼主(2017-09-09):
检测3VSB正常,晶振正常起振,CMOS电压正常,IO 测101脚RSMRST 3.3 V, 61脚
O_PWRTON#_和60脚
O_IOPWRTON#
跳变正常,64脚
O_SLP_S3#_R没电压,
是不是南桥了呢?
不触发

网友:
补充:开关到I/O,I/O到电源14脚没有断线。

网友:
先加焊试一下,或者换晶振看一下

网友:
S3没出的话 就要查南桥的待机条件了

网友:
查待机条件,另外把散热片去掉,插上排插后默默桥热不热,如果热,板子也就不用修了。

网友:
昨天修一个不通电,手摸32.768就通电,换一个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