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521花屏

楼主(2017-09-09):
客户送来两台惠普M521 一台开机当logo 一台花屏

第一台

第二台

以前修1522 都是主芯片虚焊  这机器刚过保 修的还不是太多 估计也是主芯片虚焊 直接上BGA 干了再说

两片板子下个BGA台 测试 都正常开机了    这款机器以后估计都是这个问题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

求大神级工程师勿喷  我只是混点下载分而已

网友A:
求打赏一点下载分 下下主板BIOS   以后我会上传更多好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打赏一点下载分 下下主板BIOS   以后我会上传更多好玩的

楼主为什么直接加焊?都不先检查下屏有没有问题吗?脱焊是设计缺陷还是芯片发热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直接加焊?都不先检查下屏有没有问题吗?脱焊是设计缺陷还是芯片发热量大?

两台机器 我板子互换了 问题也都随板子出现

网友:
都是主板 有问题  修好主板 就好啦

网友:
加焊后芯片上用加散热片吗?   ????

网友:
都是主板的问题  就是干主板

网友:
如果不是两台机器同时过来,估计这台机不是那么好修了。再次证明楼主技术好,同样证明,维修必须要有备件。。这样才能修到快,修得准。

网友C:
撸起袖子就是干,楼主机器哪买的,还有迅维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撸起袖子就是干,楼主机器哪买的,还有迅维logo

迅维买的呀  他们有卖的 之前用过*词语被过滤* 温度控制不太好  后来搞得迅维试试的 还行 目前没什么问题 用了三年多了

网友:
惠普的机器主控芯片就是爱脱焊,主控温度高热胀冷缩容易脱焊,加焊后必须加装散热片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