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指教,神舟K470P-I7不触发,没有待机电流

楼主(2017-09-09):
各位大神好,本人维修小白,今天接到一个神舟K470P-I7没有待机电流,也不触发,之前客户有维修过没修好。现在测量出:PQ1有19V,PU1没有电压,PQ3   两对角都为4.7V,反面8153LN芯片也是4.7V输出。请大神们指点一下,提供一个检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看着是修待机电路呀。先看3V5V有没有出来了。

网友:
找图纸系统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是的要图纸比较好修一点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没啊   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没啊 找个图研究一下吧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在待机电路把。找找看3 5v啊

网友:
要有图纸对照分析才容易查出来问题,只提供目前这些数据很难找到问题的。

网友:
知道什么是35v吗

网友:
找图纸查查保护隔离电路。看看先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