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S505Z BRAZOS REV1.0 不触发

楼主(2017-09-09):
故障:不触发.无待机电压。19V 无输出。芯片用的是APL3540. VIN 19 V  EN:3.58V 正常。 vinsel:1.08V 这个比图纸说明要低。
这个最低也得1.148V 。
把下图中两个电阻100k和8.2k

网友A:
你这个笔记本保护隔离 咋这样简单。。缩水好严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笔记本保护隔离 咋这样简单。。缩水好严重哦。。。。

这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
把电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笔记本保护隔离 咋这样简单。。缩水好严重哦。。。。

台板,没电池。

网友:
这个是用方口充电器的还,这个芯片主要是干 什么用的

网友:
同一个问题换了这个电阻就好了。100k电阻明显变黄老化。

网友(2018-02-12):
芯片拆掉,ds级直连就好。....                   2

网友:
把电阻换了就好了?把电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图纸太模糊了,请问这个 vinsel电压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