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50 待机低不触发

楼主(2017-09-09):
X250待机低不触发,拆开量各大电感阻值,发现有短路  直接烧鸡 一个电容坏了, 秒杀修复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修到2台了。。。。

网友:
通病好呀,修起来快,钱来的也快,省的修来修去不赚钱

网友:
是哪一个供电的电容呀,很多台都这问题?

网友A: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天意wx -3 -5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

网友:
这机问题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烧机大法大法好,一烧问题就解决!!

网友:
短路只服烧鸡大发      通病吧 这是

网友:
这个不是大短吗?插上可调电源应该可以直接看出来的吧?

网友:
黄色电容都烧焦了。都可以肉眼看到了把

网友:
通病好啊 。不过这个黄色电容都烧焦了不。

网友:
电容短路了怎么待机电流低啦,电压低啊

网友:
问题还是比较完美的,但还是运气好,没有多大的问题

支持 反对

网友:
公共点短路的话应该会大电流吧

网友:
有通病就是送钱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电感是哪里的供电啊...........................

网友:
按理说短路的话待机应该偏高才对啊

网友:
没标记哪个电容  不知道是不是每次都这个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灌水会被扣分的 情节严重会禁言
已经实名认证的更要注意。

网友:
烧鸡大法,维修人员的最爱,简单又赚钱!

网友:
每次都是坏同一个电容的话   那就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