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37-B 与820-3437-A 的 EC 芯片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7-09-09):
820-3437-B 与820-3437-A 的  EC 芯片可以通用吗   ,迅友  有互换过吗 ,请指教

网友:
有迅友 换过吗 ,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
没换过   你到淘宝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过   你到淘宝问问

淘宝说可以 ,但是卖家也没有换过 ,所以才 求助的。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 基本没区别 有这等的功夫都换完了

网友:
型号一样的话  就可以换一下看看

网友:
有换过 可以用的 也没见客户拿回来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