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541S笔记本重做系统后触摸板

楼主(2017-09-09):
今天接修一台华硕D541S笔记本电脑,客户想安装WIN7系统,安装完成后触摸板和左右按键没有反应,看设备是驱动没有安装上面,试了驱动人生和驱动精灵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请问各位打什么这是为什么呢,急急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线开了,如果没有开的话,去官网下载吧,有些驱动只认官网的

他这个是新买的机子,应该不是线开了

网友:
是不是不支持WIN7的系统啊?装WIN8可以吗?

网友:
估计是 驱动不支持   所以动不到了!!!!!!!

网友:
现在新出的华硕本本就是装完WIN7 没有触摸板驱动

网友:
进pe触摸板有用啊  到官网下个驱动试试看

网友:
新机器  最好还是装WIN8  或WIN10

网友:
原来能用的吗?如果用得的重装WIN7 64位系统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不支持V7系统~~~~~~~~~~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win7,有些新机器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