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37-B 与820-3437-A 的 EC 芯片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7-09-09):
820-3437-B 与820-3437-A 的 EC 芯片可以通用吗 ? 请教 各位 迅友 ,有换过的吗 挺急 在线等,
芯片

网友:
在线等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 骚年
可乐炖香烟
真的么 ,所有功能 都是正常的吗 ,不会出现乱码 跟 风扇狂转的 情况吗
详情

网友:
真的么 ,所有功能 都是正常的吗 ,不会出现乱码 跟 风扇狂转的 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骚年
真的么 ,所有功能 都是正常的吗 ,不会出现乱码 跟 风扇狂转的 情况吗

网友:
没有换过 一般最好是同型号的板子代换 当然实在没有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这个ec我们换过是可以的 不会出现风扇狂转的情况

网友:
ec的信号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