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9-09):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张图:

插电没有待机电压,Q9 S G极有19V,拆掉Q61 Q78
3v5v出来了,待机0.15A,现在不知从哪下手!帮忙
分析一下!

网友:
T420的机器保护隔离比较复杂一点,论坛有这教程
主查TB芯片条件,TB芯片供电电容易损坏

网友:
这个要好好分析图纸略

网友:
拆掉Q 78Q61属于强制过了隔离  建议你根据保护隔离相关条件去维修

网友:
联想的io容易坏 查一下供电 有些短路把10欧电阻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