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魅族机器通病 充电显示但充不进去

楼主(2017-09-09):
维修过程中,遇到三台魅族的机器  充电显示但是充不进去点, 尾排和电池都更换过,有说要更换充电IC,还未尝试过,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是的,换副电源,也可以说成充电IC。

网友B:
没尝试的就尝试,不尝试就永远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换副电源,也可以说成充电IC。

遇到3个魅族的都是换个尾插,客户反映要么显示充电充不进   要么充电特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尝试的就尝试,不尝试就永远不知道。

遇到3个魅族不同型号的都是换个尾插,来时都是接触不良换完后客户反映要么显示充电充不进   要么充电特慢 觉得换个尾插不至于损坏充电IC啊,有点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3个魅族不同型号的都是换个尾插,来时都是接触不良换完后客户反映要么显示充电充不进   要么充电特慢 ...

能确保手工吗?另外换尾插的时候,有没有不注意加热碰到了别的什么芯片元器件?慢慢来,别一下子打乱自己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3个魅族不同型号的都是换个尾插,来时都是接触不良换完后客户反映要么显示充电充不进   要么充电特慢 ...

应该是客户来的时候,你看一下尾插有没有损伤,如果没有损伤应该问题不在尾插。充电慢明显是充电IC的问题。

网友:
充电IC没几个脚的,随便焊接都可以的

网友:
弄一个USB电流检测器,可以看出充电的快慢,有试过很多充电线不行,造成充电慢的,先排除外配再弄主板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没尝试的就尝试,不尝试就永远不知道。

网友:
没遇到过,遇到过的都是直接换尾插就好了,或者尾插加焊下

网友:
看看正极有没有短路,有时候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