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F REV 1.00不跑码

楼主(2017-09-09):
检测过程:
一、能正常触发,供电正常;
二、P_VCORE_VROK_10  1.2V正常;I/O 41脚 O_PWROK_R 正常;实时时钟正常;
三、不正常是I/O 12脚S_PLTRST#,通过SR230到南桥,断开此电阻,南桥这边还是无电压,而I/O这边有2.5V电压;些电阻为0欧的。
四、请问高手还需要查什么,是不是可以判断南桥坏了呢?

网友:
BIOS程序刷过,还是一样。判断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SYS PWROK查了没

网友:
你确定你各大的电压都查了Cpu的pg有了?

网友:
CPU复位查了没有,如果CPU复位正常,就基本上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