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常常死机,换新的还是一样

楼主(2017-09-09):
装了10监控摄像头,宽带电信200M,路由器用的百兆TPr43,待机量是30台,TP 24百兆口交换机,现在情况是路由器经常死机,获取不到内网IP,路由器也进不去,关机以后又正常,过个半天到一天又死机,换了一个TP300多块钱待机50台铁盒还是一样,现在就是不知道是路由器百兆带不动还是宽带问题,有遇到这样类似情况的吗,急等回复,

网友A:
换个企业级的看看,带散热片加风扇的,家用级的长时间高强度工作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企业级的看看,带散热片加风扇的,家用级的长时间高强度工作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企业路由
,,,,,,,,,

网友:
放的位置是否有干扰,密闭空间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企业路由
,,,,,,,,,

你200m的宽带 上传速度是多少,实在不行上个企业级的1000的路由,如果不想换就限速试试

网友:
你指的是路由器经常死机,那你就从路由器下手,检测下网络接收和发送,丢包这些正常不,或者路由器本身有问题,还是后继线路太远负载带不起

网友:
丅P不行死机正常,建议换个华为普通企业型

网友C:
我碰到过企业路由器也是不定时死机,ping 路由器IP都不通,大部分是网络末端有回路或者那个设备有问题引起的,可以先把其他电脑去掉,只连监控看看还死机不,如果不死机把电脑的线一根根连上试,搞网络故障费时,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企业路由器也是不定时死机,ping 路由器IP都不通,大部分是网络末端有回路或者那个设备有问题引起 ...

电脑设备全部拔了,就链接了摄像头,还是新装的 ,还是一样,我打算换个千兆路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设备全部拔了,就链接了摄像头,还是新装的 ,还是一样,我打算换个千兆路由试试

摄像头是多少万像素的,看看码流是多少。

网友:
摄像头和录像机都连接到千兆的交换机上去。再从交换机接一根线回路由。
你200M网应该要千兆路由

网友:
我试过这个问题,刚开始换个其他牌百兆的,刚开始可以,过两天又不得弓,后来我换个干兆H3c可以了,你换个H3C试下

网友:
10个摄像头不多啊吗,       你要看看你这录像机 是什么牌子的 ,摄像头问题有没有排除。  不会用都是杂牌摄像机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是百兆路由带不动,换了个千兆解决了 、

网友:
是不是交换机或者 路由器   负载不行啊,你换个好滴    路由器看看撒

网友:
带宽不够!换个千兆交换机,问题立即解决。